请教34063 5v转15v电路问题

楼主(2009-04-03):
(无正文)

网友A:
那个Y给你的图?

能够认真把某颗器件的datasheet一字不漏读一遍的人,估计不到十分之一
能边续看三遍的, 就会成为这颗器件的半个专家. 决不会问低级问题
能够看上十遍的人,可能不到万千之一.
能找到datasheet上毛病的地方,那就得道了

网友B:
哈哈,这个图...

俺只能无语....

楼主:
谢谢高手!

谢谢高手指点 我现在就耐心看datasheet

楼主:
附图有错吗?

我的附图是不是有错呀 这是一个中文资料 看来还得英文DATASHEET

网友C:
34063外围参数计算

有个不错的在线计算器,比较实用.很有参考意义.
当然,计算出来后还要做一些调整,特别是虑波部分
34063外围电路计算http://www.dz3w.com/calc/ICcalc/0072161.html

网友D:
人家是高手当然不愿理你了

100F,你当是电瓶呢?

网友E:
100F,你当是电瓶呢?

还有100 H ??

网友F:
可能是这个“μ ”字没显示出来

网友B:
不止这两个问题的

网友G:
少个电阻吧好象

34063的输出电压可以通过两个电阻来确定的

网友H:
2楼说的对

网友I:
11楼对的,反馈电压5脚居然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