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2576的问题

楼主(2009-04-06):
01 选用100uH的电感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选这么大的,没有找到相关的说明,正在寻找中。
02 如果我要做一个输出为3A的电源的话,这个电感如何自己制作。之前我买了一个100uH的电感,但是别人告诉我这个因为能容纳的电流太小不能用,所以我想自己制作。
请明白人指点一下。

网友A:
回答

100UH电感,要用总截面积达到0.7MM以上的多股铜线绕制.

网友B:
自己制作?!

  去买吧,比自己买强多了

网友C:
电感

电感起滤波和提供大电流作用。。。
 选择电感一般考虑电感值和电流值,电流大体积相应也变大

网友D(2009-06-04):
100UH 可输出1A吗?

100UH 可输出1A吗?

网友E:
想用小电感,换2696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