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分析一个这个电路的是怎么升压的,它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9-04-06):
(无正文)

网友A:
此图恐有误

0914集电极与电源直接?

网友B:
电容上边的哪个圆点去掉,就可以用了

就是一个振荡器

楼主:
三号说的没错

电容上的那点是没有,我画错了,它是个振荡器,那它是怎么振荡的呢.能跟我说一下原理吗(左上角5819的一端接的是 2V 60MA的太阳能板.)

网友C:
有点肯定是不对的

要不那个电感都直接短接了,还能干嘛!

楼主:
哎,这么多高手,怎么就没人愿意跟我分析一下它的工作原理呢

楼主:
正确的原理图

网友D:
要求不要太高。

一般人分析不好这个电路。

这个电路经常用于1节1.5V的电池,带十几二十个LED。

这个电路的缺点是不带负载,或负载过小时,静态损耗会很大。

优点是成熟,简单,便于大批量生产。

就不分析了吧。

网友E:
很想知道这个振荡器的原理

楼主:
这个电路会很难吗,怎么都没有人回应呢

网友F:
电容是升压的关键

电容是升压的关键,其他器件控制它充放电。。。。

楼主:
说的太模糊了

它具体是怎么充放电的呢,怎么就不讲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