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220VAC使用自恢复保险丝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4-18):
安全

  最好不要用自恢复保险丝,如果你在没有短开电源的情况下,它突然接通,那你要想想后果.

网友B(2009-08-13):
也可以用,但是成本太高,一般使用10A保险管。

网友C:
为了防止变压器过热烧毁,可以使用自恢复保险,
但是自恢复保险与熔断丝不同,并不能达到完全切断电源的效果,只能减小输入变压器的功率。
因为自恢复保险为了维持自身温度需要一个电流,另外,也可能会产生断断续续的效果。
还有,在持续加电的情况下,负载也没消失,自恢复保险可能不会自恢复,需要完全断开电源或撤销负载才行。

一般为了防止变压器或电机绕组过热烧毁,会采用一个更好的办法,那就是在绕组里串联一个自恢复温度保险,
只要绕组温度高于设定值,就“断开电路”,控制更精确,效果更好。
自恢复温度保险与自恢复保险所用材料都是PT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