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的例子计算有很多疑问呀。例如buck要在最大输入电压下

楼主(2009-04-11):
1.34063的笔记认为在最大输出电流的2倍就是电感的最大电流。就是说电源无论何时都是在BCM临界模式中。
我想最大负载时,电源应在CCM中,最小负载,才是BCM。即电源会用反馈来调节,当负载变大时,电源会从BCM向CCM方向运动。
2.电感量L的计算
应该在最大电流,最大输入电压时计算。
3.电容ESR和纹波电流
为了得到想要的ESR,例如100毫欧,我是用钽电容,还是多层陶瓷电容,还是把几个铝电解电容并联起来。

下面是一个例子: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设计要求
Test
Conditions
Results
Line Regulation
Vin = 15 V to 25 V, IO = 500 mA
12 mV = ±0.12%
Load Regulation
Vin = 25 V, IO = 50 mA to 500 mA
3.0 mV = ±0.03%
Output Ripple
Vin = 25 V, IO = 500 mA
120 mVpp

2.3 电感参数计算
2.3.1 电感量计算
L = Vo(1-D) / (r *Io*f)   F2.3
等式F2.3要求最大负载电流,和最大输入电压Vin_max时计算,
这里取r=0.4,D趋向最小,
等式F2.3变为:L = Vo(1-Dmin)/(r_min*Io_min*f)
其中Dmin=Vo/Vin_max = 5/25=0.2
L = 5 *(1-0.2)/(0.2*500mA*100KHz)=200uH

2.3.2 电感峰值电流
Ipk=Io(1+r/2)=500mA * 1.2 = 600mA

2.4 输出电容计算
2.4.1 电容量计算
Co = Ipk / (8*f*Vripple_p_p) = 600mA/(8*100KHz*120mV)=6.25uF
2.4.2 电容ESR考虑
要求输出电压纹波Vpp=120mV,那么ESR = (Vpp/2)/IpP = 60/200 = 0.3欧姆,

2.4.3 电容的纹波电流
Irms = Io * rd_min * 0.289 = 500mA * 0.4 * 0.289 = 57.8mA

网友A:
它不是PWM

是一种原始的跳周期模式,只要输入恒定,Ipk小于设定置情况下,Ton恒定。
可以让它工作在CCM下,限流的算法要根据纹波电流分量作调整,不能套用公式

只用陶瓷电容的话,轻载时输出纹波电压较大,200mA输出,其本可以只用一颗电容稿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