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将AC24V转换成DC12V,有什么电源IC

楼主(2009-04-12):
现在做一个项目,要将交流24V转换成直流12V ,输出电流为1A。要求隔离。请问大家用什么的电源IC好呢。

网友A:
看要做多大功率

小功率用单端反激即可,这样的芯片很多

网友B:
LM2576

LM2576,使用简单。

网友C:
要隔离的话变压器然后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