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做恒流电源,Powerants,xwj,maychang等大侠(说到底是为了给

楼主(2009-04-12):
(无正文)

网友A:
原则上能

原则上,所有的电源控制器都能做恒流源控制,把电压取样改为电流取样即可,注意加一个开环电压限制电路

当然了,专用的恒流源控制器,其取样输入电压一般都很低,对提高效率有极积作用,非专用控制器,一般效率不容易做上去,不怕麻烦的话,得加直流放大器

楼主:
再次请教

恒流源是做出来了,如下图,我输入用的是8节镍镉串联,负载是20mA3v的白光led,4个每串*8串,输出80mA11.9V,问题是电池电压放到1.9v左右的时候电路还在运行(34063datasheet给的输入shutdown电压是2.1V ^-^),这样电池过放肯定不好,有什么办法让电池电压降到6V左右时,将整个电路关断,是要测试关断,电池不放电。

楼主:
重新传图,3楼少画了2个稳压管,DZ1,DZ2

楼主:
3楼写错字了

是要彻底关断,不让电池放电

网友A:
用CMOS的DC-DC吧

用两个三极管搭个微功耗施密特触发器,控制/CE

楼主:
cmos ic很贵吧

用34063的话,还有办法吗

网友A:
那你也可以在主供电回路串一个P-MOS做开关

基准现在已经有了,再弄个比较器便凑齐了

网友B:
用PT4101吧,

最近有个项目我也用的是这个IC,80%可以达到,它是:
带OVP,EN 的白光LED 驱动用升压DC/DC 转换器。

网友C:
34063的基准电压太高了,电流检测必须得加个放大器

楼主:
基准电压这部分功耗是有点大

改进后再向各位请教

网友A:
最便宜的要数用LM193了

片内2个单元,一个做PFM振荡器,一个做电流闭环

从一个正向导通的二极管上分出几十mV做基准,在-20~60度之间,会有+/-10%的极限温漂,用来驱动LED,光通量变化基本上不明显.

市场上卖Y的那堆高科技恒流IC, 里面就这一堆东东,只不过用了能隙基准

楼主:
用17358搭了个输入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
图太大了,重发一下

楼主:
搭了个输入检测电路

原来的想法是取34063,5脚的基准电压Vref=1.25v,这样当VR5<1.25V,即mos管s端电压小于4.6V时就会关断,但是接上去后Vref=0.833V,输出也降到50mA了,是什么地方不对

网友A:
...

要用PMOS,运放正反输入端对调

网友A:
你肯定忘了烧香

刚好遇到正失调电压,哈...

有没有考虑过启动问题?

网友A:
在Q1的S、G间接一个电解电容吧

楼主:
汗啊,早上看了一下,竟是引脚虚焊

接上后可以工作,不过电池电压降到5v后仍然没关断,输出电流不稳定,一直在35-55mA左右变动,第一排8颗LED闪烁,Vref降到了0.8V也在跳动,是不是用放大器检测电流就能将Vref稳定

楼主:
如下图所示

用R8取样,将参考电压Va放大到1.25V到B点,一边做34063 5脚输入,一边做17358 U1A的参考电压,当Vc低于1.25v,即Vd小于约5.3v时,mos管关断,停止工作,请看看原理上有没有问题,请多提建议,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D:
Q1关断了U1和U2还能工作吗?

Q1关断了U1和U2还能工作吗?

网友A:
两个问题

要用迟滞比较器电路,要加锁死功能

楼主:
说到底是为了加一个输入欠压关断功能

是为了加一个输入欠压关断功能,不让u1,u2工作,防止电池过放电

powerants大侠,还要加迟滞比较器,锁死功能?这样就又复杂了且增加成本了,有其他简单的办法实现欠压关断吗?是不是我一开始的思路就错了。

网友E:
锁死功能怎么做啊?

网友E:
建议楼主用21楼的电路

用TL431做个Vref

网友F(2009-09-26):
其实,前级单独加一个电池电压监控电路(不到1元),用其输出控制MOS管(最好是逻辑型的)。

或者把你的比较器输出直接通过二极管控制34063的7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