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请教大家

楼主(2009-04-13):
PFC这个开关管并接一个电容,降低了开关损耗,抑制了尖峰电压,但是也降低了开关速度!怎么样合理选取这个电容C8呢!

楼主:
自己顶

自己顶

楼主:
电压型、电流型控制芯片

开关电源中用的都是MOSFET或者IGBT等功率管,电压型驱动器件,相应的PWM芯片也要电压型的吧!那电流型的PWM芯片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A:
各有优点,合理选择

电压型是单环,适合做DC-DC,电流型是双环,具有前溃功能, 电源调整反应讯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