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滤波再逆变电路母线电压不稳的问题

楼主(2009-04-15):
各位大侠,小弟今日做了一套系统,先对电网电压整流滤波(滤波电容940u,470u也做过),然后利用mosfet(IRF840)进行逆变,逆变频率100K,目前的状况是输出的逆变电压不稳,输入70V交流的时候,输出的逆变电压每秒钟就上升或下降个两三次,电流也是周期性的上升下降,请大侠指点下,是什么原因??
系统如附件中图所示

楼主:
补充:就是电阻性负载目前阻值为100欧姆

网友A:
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恐怕需要逐点检查直流电压电流,检查各点电压波形,甚至下电后拆开检查各元件。

网友B:
环路不稳定,振荡了

网友A:
回 PowerAnts

图里根本没有反馈。

网友B:
很多论文都是像主贴电路只给个拓朴

压根不提控制环路的

网友B:
它这个是全桥LLC电路

不像全桥移相,全桥移相办出需要滤波电感

网友B:
如果控制是用全桥移相

丢掉了输出滤波电感,那么主变换器的输出便不是感性,而是阻性容性,全桥移相便不稳定

二者的区别, 便是串联的谐振电感的作用不同

楼主:
电路都还没有闭环的

目前的电路还只是开环运行的  检查了 从只留母线 到逆变电压 再到电流都是有震动的;不是控制的原因,应该是由于写真起来的原因,但是具体为什么不知道

楼主:
一个相关的图

这个图示开关管电压和电流的波形

楼主:
关于上面图的解释

上面那个图中我后加的状态和示波器原有的状态大概一秒钟变换一次

楼主:
有lc谐振时开关管处波形

楼主:
逆变电路直接连接负载电阻

这个是直接接到负载电阻上(不接电容以及变压器),开关管处的波形

网友C:
虽然没闭环但也有开环不稳闭环稳定的情况。

闭环试试。

楼主:
是不是闭环会很难实现啊

开环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闭环会很难实现啊??

楼主:
放到100HZ的时候观察的波形

还是上面的实验现象,发现时一旦接上LC谐振以后就出现了100HZ的纹波(直接接电阻的时候很小的)

网友D:
缺续流电感

不是闭环不闭环的问题,是副边没有续流电感,电流不连续,自然不稳定了.

楼主:
哦那我把副边加上一个电感试试

我吧副边加上一个电感看看那

网友D:
18楼: 哦那我把副边加上一个电感试试

续流电感要加在整流桥后面.

楼主:
恩 我试一下

谢谢 我试一下 不过按照我的这个参数可能需要很大的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