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电源电压的问题

楼主(2009-04-15):
我在做一个简单的温控实验(电脑usb供电),用到pt100铂电阻温度传感器,他需要+ -15v的供电,我用34063将电脑usb供给系统的+5v转成了相应的+ -15v 但是每当把铂电阻以及OP07C相关电路接入+ -15v时 系统的+5v供电就会降到3v多 甚至1v多 导致系统无法工作 不知道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感觉应该是供电不足 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别的原因导致呢? 解决措施应该是什么呢?谢谢

楼主:
希望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A:
铂电阻供电仅1mA数量级

一般不会造成电源输出下降。
恐怕是你的两片34063耗电太多,不过USB口供这么大电流也应该不成问题。
可能电路中有错误。

楼主:
如果是电路问题的话 一般具体哪些电路问题会导致电压骤降

 我是用34063把+5转成+-15 当铂电阻和op07c相关电路接上-15v时 系统5v电压降到3v多 接上+15v时 降到1v多 导致系统无法工作  之前在系统中led也出过类似问题 当加上一段led时也出现骤降 后来换了根usb线好点了

楼主:
仍然出问题

我把+-15 换成了+-5  也就是只用34063产生了一个-5 仍然会出现电压降的问题 有时是瞬时的 有时是有延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