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掉电保护电路

楼主(2009-04-15):
我最近在设计开关电源,需加入掉电指示信号,相求一掉电指示电路,用uc3845实现串接,希望高手们指点。。。

网友A:
掉电保护?掉电指示?

保护什么?用什么指示?

楼主:
微处理器掉电信号

该电源系统在+5v输出端电压低于4.6v时,提供一个集电极输出开路的信号

网友A:
有现成的芯片,但电压阈值未必恰符合你的要求

也可以用电压比较器。

网友B:
找具有PowerGood输出的芯片即可

楼主:
您能告诉我具体用什么芯片吗

我是一名学生,才开始学开关电源,希望您能指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