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关电源开机时为什么会产生较大的浪涌

楼主(2009-04-11):
据说是因为整流桥后面的滤波电容开机时相当于短路,从而产生较大的浪涌尖峰,可以这样理解么?为什么说开机时滤波电容相当于短路

网友A:
因为要给它充电呀。就像你跑步,开始启动也很困难。

网友B:
是不是可以了解为这个充电过程就是相当于一个短路过程,故产生较大的浪涌

网友C:
只能说开机瞬间是短路状态,电流只受电源内阻和线路电阻

不能说“过程”,因为“过程”持续一段时间。

网友B:
相当感谢

非常感谢

网友B:
为什么说开机瞬间是短路状态

为什么说开机瞬间是短路状态?

网友D:
电子产品通常相当于容性设备。

你把电容接到电源上,当然有inrush电流,相当于RC充电电路。加个电阻或电感可以限制inrush电流的幅值。

网友E:
再设计前加上滤波电路

emi滤波
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