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正负50V降压到正负20V

楼主(2009-04-11):
我有一个输出正负50V400W的变压器,请教各位前辈怎么做一个可调稳压器。

网友A:
好像没有什么办法

小功率变压器多是干式变压器,已经封住,很难改动。
交流调压,一般只能改变匝数或改变耦合,你的变压器这两样都做不到。
要又能调压又能稳压,那就更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