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套直流-48V电源并联运行

楼主(2009-04-13):
各位老师你们好:
    我手边有个问题,把两套直流-48V电源并联运行,中间用的是普通的二极管,其中一套电源处于主用状态,另外一套是备用的,要求主用的不给备用的供电,而当主用的出现问题或者电压低时,备用的会给主用的负载供电,但是不会给电池充电.请各位老师给点建议,为感!

楼主:
还有要求

在上面的大概原理下,需要在任何一个二极管开路的时候,能够给出一个干接点报警或者模拟量的告警.

网友A:
给500块钱

发你电路

楼主:
都经济危机了

危机了你要价也很逗啊

网友B:
各种方法都比较多

2个电源分别加二极管.
二极管前+继电器选择即可.
有一些稳定切换电源的方法需考虑.

自己试试吧.呵呵.这问题自己解决不了要你五百也差不多.哈哈

楼主:
谢谢提点

你说的这个方法,在电流小的时候可以,但是在几十个安培的电流下,继电器估计就不行了吧,如果有更好的方法希望继续赐教.

楼主:
欢迎继续指导

能浅显的指导下不,继电器是不能串在回路的,除非有能通过50A这么电流的

楼主:
高手再指导下啊

高手再指导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