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开关电源 里面用的电感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楼主(2009-04-14):
大家帮忙看看这个开关电源  里面用的电感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啊  谢谢了  能具体点么  最好有过程 谢谢大家了   还有就是帮忙叙述下各个部分的作用

网友A:
三个绕组不可能都是10mH

原图不过利用现成的元件图,省得另画了。
这是自激式单端反激电源。参考张占松蔡宣三《开关电源的原理与设计》。

开关电源变压器的设计不是很简单的事,绝大多数设计不过照猫画虎。要详细了解,建议看赵修科《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坛里篇幅太小,无法详细说明。

网友B:
找不到合适的变压器图

用单组线圈拼凑的变压器图

网友C:
在网上下

参考《开关电源设计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