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看看,这个简易电源是否可行

楼主(2009-04-14):
请高手帮忙看看这个电源设计是否合理

AC220经工频降压变压器,降为AC24V  3W,再经电容滤波后,1路送给LM2576-5.0,得到5V主输出,供给单片机系统,一路送给78L24,输出24V,此24V仅给一个芯片供电,最后一路供给TL431产生5V A/D采集基准电压。

请各位大虾帮忙看看,电路设计是否合理!

楼主:
怎么都没有人帮忙啊

怎么都没有人帮忙啊

网友A:
你的合理以什么标准来衡量?

楼主:
RE:你的合理以什么标准来衡量?

 就是满足给定输出条件, 这个 电路的结构,以及参数的选择,如电容的容量,耐压等是否合理。

网友B:
连个图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