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nuber电路分析

楼主(2009-04-15):
这个反激电路中的RCD缓冲吸收是怎么样动作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当功率开关管关断时

变压器一次漏感和励磁电感产生的尖峰电压加在开关管漏极,电流经二极管到电容对电容充电。尖峰电压对电容充电完毕,二极管关断,电容经电阻放电。

楼主:
想当感谢

谢谢!是不是电容放对电阻放完电后,开关管再开始开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