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欧电阻检测开关管峰值电流

楼主(2009-04-15):
请问各位大哥,电流控制模式中如果用毫欧电阻检测开关管峰值电流,怎样将采样电压进行隔离放大呢?

网友A:
先放大再隔离;要不用霍尔传感器

楼主:
RE:mohanwei

用毫欧电阻可以减小体积啊,用晶体管或运放放大吗?怎样隔离呢?

网友B:
隔离开关信号(频率数十kHz以上)比较麻烦,成本高

若是隔离滤波后的信号,频率较低,比较容易,可以用普通光耦。

网友C:
用霍尔传感器比较合适。

楼主:
re

恩,谢谢各位!

网友D:
占空比不高可以考虑一下电流互感器.

楼主:
re:st.you

大哥,如果开关频率100kHz以上,而且占空比要求达到百分之七八十,该选用哪种器件呢

网友D:
这个条件用电流互感器也可以

要注意互感器的磁复位,比较麻烦.要求很精确吗?

网友E(2009-10-02):
使用电流传感器是完美方案,使用简单,效果优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