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17宽电压(DC90-135V)恒流电路可取吗?

楼主(2009-04-17):
请教高手分析:
LM317宽电压(DC90-135V)恒流电路可取吗?
工作电流:12.5mA

网友A:
三个恒流串联只有一个起作用,

Z1,Z2,Z4其中有两个稳压二极管是击穿的,浪费钱啊!
为了降低LM317的发热也不能这样来啊。
一个稳压二极管加一个中功率高压三极管就行了。

网友B:
不可取。浪费钱,可靠性低,发热高...

LED 的恒流根本就不必非要用LM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