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为何直流输出的负极接了外壳?

楼主(2009-04-18):
最近碰到这样的一个产品,它由两部分组成,分别是开关电源以及一个非隔离的DCDC变换器,该DCDC 变换器把开关电源的电压转换后输出。

这个产品的输入是交流220v,机壳接了地线,但我发现它的DCDC变换器的直流负极输出线也接外壳了,有谁知道直流输出负极接外壳的用意呢?是用于屏蔽么?

网友A:
电子运行方向是 from Neg to Pos

网友B:
偶也有兴趣

期待结果

网友C:
零电位

大多数金属外壳的仪器都是这样,外壳是接地的,一是起屏蔽抗干扰的作用,二是为了安全。在电路上设外壳为零电位,如仪器电源,就有一端接外壳,这要根据所使用的元件极性来确定。以前使用PNP晶体管较多,为负电源供电,则电源正极接外壳,即电源正极接地。这样做可以减少干扰,消除不良耦合,使电路工作稳定,减少电源正极的布线,使接电源正极的元件就近接外壳。现在大多数仪器使用的元件为NPN型晶体管,为正电源供电,那就电源负端接外壳。如仪器内有正负电源,则零电位接外壳,测量时以外壳为零电位,高于零电位为正,低于零电位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