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好用的电流互感器

楼主(2009-04-19):
用来检测全波整流后的输出电流,取其信号作过流保护用,输出直流电为7A,用什么样的互感器比较好,谢谢!

网友A:
整流后的电流不能用电流互感器测量

一定要用电流互感器的话,放到整流电路之前。不过测量出的是平均值还是峰值取决于你的测量电路。

楼主:
那岂不是要两个互感器了,因为用的是全波整流?

再弱弱的请教一下,如果我在初级前面的母线(即GND线)串联一个互感器来检测电流,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B:
如果你要采直流信号

用霍尔

网友A:
用两个互感器更糟糕

成本高,但仍不能用。

放到变压器初级去。

网友C:
xiexie

也就是说可以将互感器串接到初级母线里面,是吧!然后再取其感应信号!初级母线不是直流的么?互感器能感应直流电?

网友A:
初级母线是直流的?

直流你还全波整流干什么?

我的意思,串联到变压器初级去。

楼主:
不是,我现在想这样,可行否

我想着初级这样串联一个电流互感器,可以么?

楼主:
再请教

再请教!弱弱D

网友A:
图中所示显然不行

电流互感器串到变压器初级去。
这样的电流互感器好像没有成品可买。自己拿个环形磁心穿绕吧。

楼主:
maychang 大师详细指点一下

谢谢了!请 maychang 大师详细指点一下,为什么我试图的不行呢

网友D:
可以的

楼主的图上在全桥串电流互感器是可以的,是一种常用的方法.但须注意,电流互感器只能串在整流滤波电容的后边,而不能串在滤波电容的前边,也就是说,全桥两端不能再并滤波电容.另外,这种电流互感器已有标准产品.

楼主:
可以这样吧

请问max100
我是按照这样接的,图中的滤波电容C1是整流桥后面的滤波电容,请问你所说的“全桥两端不能再并滤波电容”怎么样理解呢?是不是C1后面不能再接滤波电容了?谢谢!还有,这种接法的电流互感器和一般的互感器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说有标准产品了,可能问题过于简单,不过还请告之一二,谢谢

网友D:
完全正确

你这张图就完全正确,C1后面全桥两端不能再接滤波电容了,这样电流互感器就可以感应出全桥的开关电流,但如果再在全桥两端再接滤波电容,这个开关电流就被该滤波电容所滤除,就感应不出开关电流了.而C1在电流互感器的前面,它是直流电源的一部分,不会对感应开关电流有影响.但是,这个电流互感器必须是一个开关互感器,或者说是高频互感器,普通的工频互感器是不行的.

网友A:
max100 误导楼主

图中位置,有强烈的直流成份。

网友D:
max100 误导楼主?

16楼的你没有用过就不要武断的下结论,互感器原边肯定有直流成份,要不你全桥怎么工作?但是直流成份是被互感器隔离了的,在互感器副边只会有开关分量,这不正是所需要的吗?而且由于互感器的磁芯结构特别,不用担心会磁饱和.我作的多种大功率电源都是用这种互感器,出了几十K产品,怎么能说是误导?我劝你不要作井底之蛙!

网友A:
井底之蛙 回 max100

出货几十k,并不能说明你的电路和分析正确。

网友D:
见仁见智,所以不要轻易的下结论.

楼主:
呵呵 !谢谢大家了

大家都是在帮助小弟,真的非常感谢!偶尔争论也乃常事,不然怎么会有进步,是吧!再请问一下 max100 ,一般这种高频互感器大概要多少钱一个,按照你所用的而言,另外,如果我在每一个开关管的CE极加一个RCD吸收回路,对这个互感器影响会不会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

网友A:
max100 你想想这种极端的理想情况

占空比50%,即管子是理想的,没有关断和导通延迟,故不必加“死区”,你的接法电流互感器输出什么?

网友E:
整流後雖然是直流,但同樣是周期變化信號

整流後雖然是直流,但同樣是周期變化信號. 這樣取信號應該是可以的吧。而且不用太大的磁心。

楼主:
再请教!如果我在每一个开关管的CE极加一个RCD吸收回路,对这个互感器影响会不会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

网友A:
回24楼

先不必考虑RCD对电流互感器的影响了。
把电流互感器工作原理想清楚再说吧。

网友F:
支持Max100

大电流一般是这样的取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