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电源方面问题请教,谢谢。

楼主(2009-04-19):
有一车用传感器,电源要从车上的12V电瓶取,经过稳压变成5V给传感器供电,电流小于50毫安,请问稳压器件用什么才能简单可靠。传感器使用的场合很重要。

网友A:
mc34063

mc34063

网友B:
LM3408

用National的LM3480比较好,SOT-23的封装,外部电路加两个电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