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池充电芯片选择的问题

楼主(2009-04-19):
我想用2块太阳能板(6V 120mA)对2节锂电池(8.4V)进行充电,对芯片的选型不是很明白,向各位大大请教:
将2块太阳能板并联输出(6V 240mA),再进行升压,对电池进行充电,因为太阳能电板电压不稳定,所以希望输入范围约在4V-6V,输出在8.4V.请问有没有这种的充电管理芯片?这种充电方式可行吗?谢谢!

网友A:
不可行

太阳能电板的电流不稳定而且很小,而升压电路需要的电流较大;另外,锂电池充电时,有恒流阶段,而对升压电路需要有限流功能
建议将2串改1串,降压式充电,有很多这种充电控制IC

楼主:
谢谢

我想了下,似乎通过升压去做难度比较大。那改成2节电池并联然后充电,这样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B:
单节充电

你的两节电池的一致性怎样?它们的容量、压降、内阻参数相差多少?我看最好还是对单节电池充电好些

网友C:
电池并联

如果电池有一点点差异,就会形成电池间回路,理想电流无穷大,烧得你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