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EE70大功率变压器的一致性

楼主(2009-04-20):
(无正文)

网友A:
工频还是高频?

工频的话,EE70也就做上50W吧, 高频的,全桥能做2KW

楼主:
TDK变压器

见过TDK磁芯作的EE50,感觉很好,不知道生产厂家。!!!!!!!!!!!!!

楼主:
高频的

采用高频的,30K额定功率2KW吧

网友A:
风冷了吧

俺用一个EE85,自然冷却,只到3KW,窗口面积比较小,没办法

楼主:
风冷了吧

高手就是高手,的确是风冷.过载可到4KW,有的行,有的不行.不行的就烧管......

网友A:
高功率 窗口面积比磁路面积更重要

Y的,同样外尺寸的EE磁芯,同等温升下输出不及EC磁芯.
EC的中柱是圆的,铜损要小1/5,而且窗口面积也在稍大一点,咋就找不到大号的EC磁芯呢? 改用C型或R型,窗口面积比较大,适合大功率输出
大号磁环是最佳选择,基本上没有漏磁,不过要注意剩磁

网友A:
2KW还在MOSFET的范围内,想必阁下不会用IGBT

那么30K的频率稍低了些,上到50K吧,大号磁芯的质地不会太差,跑这个频率问题不大.

线包用薄铜带绕制,趋肤效应几乎没有.

可到电子市场买自粘铜带,厚0.1mm, 多弄几个规格,便可以按你要求的宽度切,每卷40米长, 25mm的规格, 约30元, 不同宽度的,按比例增减.

可切成比骨加窄4mm的宽度, 粘在与骨架同样宽的绝缘纸中间, 窗口利用率比圆漆包线高,铜损会小一些.

量大的话, 可直接订制宽漆包铜带, 不过变压器制作工艺稍异, 好在这种电源数量不大, 完全可手工小批量制作

网友A:
禀老王

磁通总是要走小路,这在任何磁芯中都有这个问题

高导磁环的饱合问题,主要是上次断电后没有去磁,磁路具有剩磁,再次上电时如果励磁通方向与剩磁方向相同,则会引起饱合,方法有二:一是适当降低工作磁通,但这样来会增加匝数,铜损加大.二是用一个CBB电容,充上电,在主开关驱动脉冲丢失一个周期后,用交流开关接到绕组上,利用阻尼振荡,在几个周期内让剩磁降到很小的程度,我在非晶磁环上已经运用成功

网友B:
大蚂蚁,你咋啥都懂啊?

网友A:
俺正郁闷呢

老王骂俺快成万精油了

网友B:
肯定是练了《葵花宝典》的,呵呵

网友A:
不跟你扯了

郁闷,电话一响,黄金万两的时候还没到啊

网友A:
要么是鸭们没有加去磁电路

俺弄个大号收录机的消磁器电路,不就解决了嘛

网友A:
也就是玩玩了

真正的做产品,还得用传统的方法才保险

网友A:
俺买的那个EE85还不错呢

质地不错,磁损很低,30K不过瘿,俺就直接上50K了,用你推荐的47N60, 还不错,散热器不大,没感冲70K,嘿嘿

网友A:
主要是太贵了

50大洋一对, 银子不够, 便只拿了一个, 柜台还不情愿卖, 说是样品, 不过俺买了几百块的磁芯, 那家伙便忍痛割爱了

楼主:
2KW还在MOSFET的范围内

大蚂蚁:
     48v的电压使用150V的管,还是有问题.有的变压器行.有的可能带负载就损坏.使用200V的管就好点.使用上应该注意些啥,再道导..

网友A:
难道你是用的推挽拓朴?

48v的电压使用150V的管,还是有问题.

楼主:
难道你是用的推挽拓朴

使用的是桥式,有的变压器会有问题.三个管并联使用.有时损坏低端的一个管,驱动使用光藕250驱动的.

网友A:
桥式的开关对耐压要求不高

除非管子上没有并高速继流二极管及RC吸收回路,不然的话100V都绰绰有余了.

烧管,要检查工作磁密是否恰当,另外注意剩磁的作用,详见上面的贴子描述

楼主:
谢谢大蚂蚁

的确没用RC吸收回路.测试看看.

网友A:
加一个小气隙可提高一致性

不需太大,垫一张薄纸,便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