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充电时间计算公式

楼主(2009-04-21):
Vc = V * (1- e^(-t / R*C))

VC:瞬间电压

V:输入电压

e:2.7183

R:回路电阻

c:回路电容

如:R = 100K

C = 100uf

V = 3V

t = 10s时,C两端的电压为1.8964V

VC = 3 * (1-2.7183^(-(10/100 000 * 0.0 001)))

= 3 * (1-2.7183^-1)

= 3 * (1-0.367877)

= 3* 0.6323

= 1.896369

网友A:
单位是S吗?

网友B:
单位是秒

电容充电时间的估算
假设充电电压不变,经过 R*C=100k*100uF=10S 的时间以后,电容两端的电压大约为充电电压63%,3R*C的时间电压为充电电压的95%,可以认为充满了...

网友C:
开发个软件吧

这样好用

网友D:
matlab搞个阶跃响应

网友E(2010-04-13):
3楼的好用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