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老电源的维修?

楼主(2009-04-22):
手上一个老的电脑AT电源坏了,市面上不好找,设备上又只能用这种旧电脑.开始查起动电阻开路了,换后,通电有点滋滋响,刚打开电源风扇动一下,后不动,关电源后风扇又转几下.测电源没有输出,只在开关时有一点变化.将上面的很多元件都测了,没有发现问题,请大师指点!

网友A:
维修电源三板斧

电解电容 功率器件 假焊

楼主:
回楼上

还是不行喔,全焊了都没有用,好多觉得有可能的元件我都拆下来测了,没有查出问。

网友B:
AT电源应该还是买得到的,实在不行就去逛二手市场、上淘宝

这东西真的不值钱

网友C:
要坏坏一串,顺着电阻往下查

有些器件并有电感,直接量不出,要烫下来查,耐心点
没时间的话去收个旧的,十来元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