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工作频率

楼主(2009-04-24):
Ct=0.000 004*Ton(工作频率)
这个MC34063的公式正确吗?
经常看见用1500PF,470PF电容,但用此公式算来,工作频率在100kHz以上
mc34063最高工作频率可是100kHz
请指点!!!
还有一小问题,芯片的工作频率相对负载的时间常数足够高,负载上便可获得连续直流电压。
这个足够高怎么理解?如何计算实现?

楼主:
找到了

后面趋近线性吗?

网友A:
后段也不是线性,你看那个X轴的刻度不是均匀的。

网友B:
这电容可以很小

完全去掉它,可以跑到500K

楼主:
500k

芯片对对频率是有要求滴!
而且频率设置的好坏直接影响直流电压的稳定

网友B:
一般人俺不告诉他

去掉电容,低压输入可跑400K,高压输入可跑到500K,但如果

去掉了电容,再对SE接一个上拉电阻用电压前溃,俺最高玩到800K,效率比几十K稍有下降,超过800K以后明显下降得快

楼主:
哥们上个图

哥们把电容那改哈,来个图看看,学习学习

怎么样把频率玩高

片子允许吗?

网友C:
蚂蚁,什么时候出书啊?

网友B:
暂停了

出版社还没跟俺签约,俺已经停下来了,最近接了点私活,正在折腾

8KW充电机 这个用全桥移相比较容易, 不过俺计划用LLC 日本鬼子十几年就有十几KW的LLC了 搭电路,俺可不能输了他们

4KW正弦逆变器 俺把它看成一定压输出的大功率数字功放

10KW并网器 这个比较好玩, 十分的有前途

测试用工频功率信号源 三相正弦相位可调

网友B:
做点方案卖

实际

网友D(2013-01-30):
挺好的,多分享些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E:
版主们都历害,向你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