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电源问题

楼主(2009-04-26):
220v电源进来以后一般是先串热敏电阻再并压敏电阻 还是先并压敏电阻再串热敏电阻? 为什么?

网友A:
我感觉无关紧要

我感觉不分先后,主要是要在受保护的电路或负载之前。

网友B:
有要求的

     这个肯定是有要求的,一般都是压敏在热敏的后面,这样的话,如果电路受到雷击的话,压敏电阻相当于阀门打开,这样就不经过用电器直接通过PTC热敏,由于电流大,热敏直接称高阻状态,显断开状态,这样就防止用电器烧毁和电源短路的问题。如果热敏放在压敏的后面,那样电源会短路,上电就会烧毁~~ 正确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