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入口处的那个1:1的变压器选型问题

楼主(2009-04-26):
有标准的成品吗?如何选?

网友A:
这个东西,多半在电工器材商店售

称控制变压器,有380/220,220/36,380/220/220等规格。

楼主:
谢谢maychang 哦

我是说那个用于EMI 的呢,不是用于变压的.

网友B:
描述不清

很容易让人误会,你那个是共模电感

楼主:
哦,谢谢蚂蚁!

哪...那个这么选型呢,从没用过,想知道将来用的时候怎么选.

网友B:
它的作用是抑制1M以上的共模噪声

有两个主要指标:电感量及额定电流,需要跟据电源功率选择,网上有许多这方面的资料可查

网友C:
呵呵,也许不是“共模电感”,而是“隔离变压器”

LZ:若是起电隔离作用的玩意儿,便是隔离变压器。其还应有一接地“电”屏蔽层。

网友D(2013-02-27):
请教一下蚂蚁  关于共模电感的用法上 电源上串联想吃掉电源上的共模干扰 这个串接的共模电感两端的地 是否需要不同的地?同一个地好还是不同的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