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75怎么用,才好?

楼主(2009-04-26):
有个单片机89C52的电路,LCD用作显示,背光大概120MA,电路总共300MA.LM2575提供5V电源。当电路一段时候无输入信号,关LCD背光,此时电路电流大约160MA。用LM2575做电源,电流有变化,系统会可靠吗?在网上找了个2575的电路,哪些地方需要修改?输出端需要两个电阻吗?电感选不好,会有响声,电感怎么选?有没有成熟的LM2575的电路?谢谢!

网友A:
re

后缀有-5的是5V输出,不用电阻。
电感比图中的感值大些较好。但是一定要选功率电感。
电感的最大电流最好大于输出电流的2倍。

楼主:
boy4477,可以按上面的原理图设计?

boy4477,可以按上面的原理图设计5V电路?像我这个电路,电感选多大?LM2575选什么封装比较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