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用34063做SEPIC小功率DC/DC效率如何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9-04-28):
效率的瓶颈不在于IC

轻载除外

楼主:
这样的

我要用USB输出稳定5V
USB接口视机器和连线的质量不稳定,输出要求能达到300mA即可
看到所有的资料没用用来接SEPIC形式的
还有网上流行的计算方式上说这个芯片做的升压效率高于降压
而一般来说降价方式效率比较高

网友A:
这个应用不需要用sepic

直接用34063的升压电路,输出设定在5V,成本十分的便宜.

楼主:
升压的大于5v

网友A:
没有把握的俺不会乱推荐

名声很重要,哈...

楼主:
我去试试

多谢啦

网友B:
晕,让楼主试试嘛,想看看楼主的结果

看来34063的sepic只好我自己做了,目前很少看到这个电路的图纸。

楼主:
楼上的,给你一个图

麻烦你按照这个做完后,把效率和输出波纹值告诉我一下
我已经做出样品,但是没条件做测试

网友A:
小功率和大功率SEPIC意义都不大

SEPIC的优点是输入低纹波,小功率失去意义,还要增加一颗低ESR无极性电容的成本,大功率则因为这颗要命的电容,没有优势,而且SEPIC的变压器(其实也是耦合电感)也比反激大

楼主:
SEPIC的优点

输入电压在输出上下浮动均可
可宽范围调整输出电压
做的好效率比反激高
对管子和整流管要求都比反激的低

网友A:
看应用场合了

输入电压在输出上下浮动均可     不隔离升降压有成本优势,隔离的就算不上了
可宽范围调整输出电压           与反激相当
做的好效率比反激高             这是指不隔离的情况,隔离的多一个电感,效率下跌一个点左右,就不见得比得上反激了
对管子和整流管要求都比反激的低  同样,不能拿不隔离的跟隔离反激比吧

楼主:
用这个电路本来就是打算不隔离的

单端反激的干扰比SEPIC大
一般所有的东西都有其适用范围,而不能一概而论
给个链接,这里有两个电路比较

相关链接:http://www.autoelectronics.eetchina.com/ART_8800376314_2100004_TA_fae9c316.HTM

网友A:
5年前就看过了,哈

网友A:
不隔离就用buck,boost,buck&boost

其它的buck-boost,cuk,sepic,zeta,效率都要低几个百分点

楼主:
因为不想电压反转,才用SEPIC

还有个好处,有电容隔离,功率管子损坏时,不会造成高压直接加到负载

网友A:
5V到5V,何来的高压?哈

楼主:
我不单指这个5V-5V的应用

也有可能用于其他方面,例如5V-3.3V
或者锂电池供电,输出3.3V

楼主:
测试了一下

输入10V左右时,效率在66%
输入3.2V时,效率在87%
没示波器,没法测波纹电压
发现输入电压越高,或者负载越轻,效率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