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关掉AC输入后,安规要求输出DC多短的时间内完全衰减为0

楼主(2009-04-28):
(无正文)

网友A:
有这个要求吗?

俺只知道,输入端在断电后,端电压1秒后要降到36V以下

网友B:
对输出DC电压没有吧

我记得好像只要求PWR_OK

网友A:
输出没规定

楼主:
输入端在断电后,端电压1秒后要降到36V以下

呵呵,这个俺也知道,以后对DC也有要求呢

网友A:
首先,你这问题本身就不对

电压永远都不会“完全衰减为0V”,输出的要求,俺不真不知道。
不过,俺认为输出只会规定一个下限(市电因雷击,或切换,可能会掉周期),而不是规定上限(因为有的负载需要电源提供一定的后续供电时间,有的可能长达数百mS,俺曾经接触过在输入掉电后,需要要维持5秒,便于保存数据要案例)

网友A:
而且,没有厂家愿意去故意加大这个时间

储能元件的成本,可是个大数目

网友C:
受益匪浅

感谢PowerAnts

网友D:
输入断电后,变压器初级端放电的时间太慢了

输入AC断电后,入负载断开后,变压器初级端放电的时间太慢了,我测试发现得十多分种都没放到36V以下,请问有什么好方法让他快速放电?谢谢

网友A:
X电容上并电阻即可

网友E:
回9楼

9楼:增加一个放电回路就可以了。
电阻、二极管都可以,看具体的电路选择

网友C:
支持PowerAnts

斑竹很有道理,一般EMI电路那里会有一个大功率的泄放电阻,用来放电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