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恒流LED灯具的遥控开关电路

楼主(2009-04-28):
图为恒流LED灯具的遥控开关电路,图中可控硅为什么每次用不到半个月就烧掉?请大家帮忙出些点子

网友A:
负载重不重,散热好不好,BT134水不水

楼主:
排除上述原因

负载75W,可控硅都换了好几个厂家了还是屡烧,正常工作时可控硅不热,电流最大才1.2A,而这可控硅可通过4A的

网友A:
烧的时候管子烫吗

烫,是热击穿,电流过载引起
不烫,是电压击穿,耐压不够引起
你的用法有点怪

楼主:
TYW的贴图其实和我的一样,只是360欧电阻不一样而以

我仔细分析了一下,整流后有大滤波电容,估计是启动时电流太大,将管烧坏,我明天再用BTB08-600的可控硅代替试试,这个可控硅能通过8A,比原来的BT134大了2倍,我想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A:
4A管子承载4A是有条件的,必需达到一定的散热面积

你现在承载1.2A,不算小了,有多大的散热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