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电脑电源?

楼主(2009-04-28):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

是否含有 电流检验模块, 电脑启动后电流变大,主电源模块启动?
(猜测)

网友B:
没有那么复杂,

电脑的开关电源里面始终有一组辅助电源长时间工作的,然后链接电脑主板的那排线里面有一条是开机线,对地拉低就就开机了,你可以把线引出来,用个自锁的机械开关控制。 一般电源外壳是有说明哪一条是开机线的。

网友C:
无主板启动电源——ATX电源接口各线的定义

无主板启动电源——ATX电源接口各线的定义(20针和24针的都有)2007-07-20 05:57
也许很多人都用过所谓“易驱线”吧?它可以把IDE口转换成USB接口,这样就可以用电脑上的USB口插普通硬盘用了。“易驱线”是需要独立电源的,可是几乎所有“易驱线”的原配电源几乎都有个问题:很不稳定。电压不足导致硬盘中途停工是常事儿,伤害硬盘不说,最关键的是经常造成重要数据遗失,所以平时都是提心吊胆地用“易驱线”的,而在电脑里的硬盘就没出现过这种事。那何不用我那废弃的电脑电源来给硬盘供电呢?
     其实很简单,只要能把电源打开就行了,可现在的ATX电源都是电位控制开关而非机械开关,这就需要从电源的那一排查线孔中找出可以激活电源的那个针(Pin)。
ATX电源排针(Pin)的标准是这么定义的

Pin Name     Description

3.3V

提供 +3.3V 电源

3.3V

提供 +3.3V 电源

GND

地线

5V

提供 +5V 电源

GND

地线

5V

提供 +5V 电源

GND

地线

PW-OK

Power OK,指示电源正常工作

5VSB

提供 +5V Stand by电源,供电源启动电路用

12V

提供 +12V 电源

3.3V

提供 +3.3V 电源

-12V

提供 -12V 电源

GND

地线

PS-ON

电源启动信号,低电平-电源开启,高电平-电源关闭

GND

地线

GND

地线

GND

地线

-5V

提供 -5V 电源

5V

提供 +5V 电源

5V

提供 +5V 电源

     可见,14号针(Pin 14 PS-ON)就是控制电源开启关闭的。你也许有疑问就单个针没有回路怎么控制开关,其实所有的地线(GND)都可以与其他任意针组成回路,所谓“低电位”开启,“高电位”关闭,就是当Pin 14针与 GND 针短接后,Pin 14针本身的电位就低了,电源也就开启了,反之亦然。现在很清楚了——要想无主板开启ATX电源,只需要将Pin 14针(绿色线,图中也标绿了)与任意一个GND针(黑色线,图中标了)短接就可以了。

红Red=+5V,橙Orange=+3.3V,黄Yellow=+12V,兰Blue=-12V,
绿Green=PS_ON,紫Purple=+5VSB,灰Gray=PWR_OK,白White=—5V,
黑Black=COM=GND=接地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