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电源芯片(同时降压转换和输入电压监测)的方案

楼主(2009-04-29):
以前问过这个问题,电池进行供电,输入电压范围为3.1-5V,输出为5V,同时对输入电压进行监测,当输入电压低于3.1V时有报警功能,可以使连接的LED灯亮因为所设计的板子很小,最好设计越简单越好。谢谢各位

网友A:
参考一下

升压用ht7750(100mA)或ht7750A(200mA)

低电压检测用ht7027或ht7033,你的3.1V定得有些不妥,厂方只出2.7V及3.3V两种规格是有道理的,不妨稍作修改削足适履,硬要3.1v,就用电阻分压后,用ht7027检测,检测到低电压后输出信号用一三极管放大后点亮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