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DC/DC功率变换电路

楼主(2009-04-29):
菜鸟请教:
1、DC/DC模块中用的功率变化电路是哪种?(斩波式、推挽式.....)
   还是根据DC/DC模块功率而定?

2、Royer电路也是DC/DC功率变换的一种吧?它是不是自激震荡推挽式?

3、是不是一说BUCK   BOOT型稳压电源,其都指斩波式功率变换方式。

谢谢!!!

网友A:
1、很不一定,各种拓扑都有。
2、是。
3、Buck、Boost电路,是两种斩波电路,但斩波电路并不仅限于这两种,还有其它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