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的过流保护

楼主(2009-04-29):
各位大侠,小弟打算利用采样电阻做一个过流保护,利用差动放大电路取出采样信号,小弟是新手,没有什么经验。请教一下大家,通常用作过流保护的运放用什么型号??一般过流保护速度要求多高??

网友A:
一般过流保护速度要求多高??

至少,需要保证过流发生时功率器件不损坏。

楼主:
恩 就是对这个概念不是很清楚

就是对什么时间能够确保器件不损坏这个概念还不是很清楚  一般情况下 控制在多少范围内呢??

网友A:
对MOSFET,至少要考虑单次脉冲能量

例如,IRFP460允许单次能量为960mJ。
对双极型管,根据二次击穿能量考虑。

楼主:
谢谢大侠

谢谢大侠 大致了解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