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降压的芯片并联输出的几个疑问?

楼主(2009-05-02):
我用的同步降压的芯片,可以带一对FET,高边一个FET,低边一个FET。
当电流要求更大时,很多都是用同步多相的芯片解决。

1.能不能还是用原来同步的芯片,原来是高边和低边各一个FET,能不能高边在并联一个FET,低边再并联一个使用。

2.同步降压芯片还有一个同步信号syn输入端,这个是不是可以做并联使用。例如我有两个同步芯片,通过syn,电源的输出就可以并联起来吗?

不过这个pin是减少输入纹波用的。

网友A:
那SYNC是用来检测电感放电完毕

给同步整流一个开启和关闭的信号,不然在DCM下没得玩

多路不可直接并联,要做均流,当然了,具有峰值电流检测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