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问题?

楼主(2009-05-03):
电脑电源3根线 但是我的家用电电源只有2根 零线火线   这样的话地线是不是没接?  我想怎么在两根线的情况下得到好的地线 是不是我直接做个铁棒插到地里那样做地线就行了? 我见埋地线是搞个铁导体埋在地下的.

网友A:
要得到好地线,就要埋得够深,接地体够大

最好接地体(你的铁棒)周围放些木炭,还要尽量潮湿一些。
要求不高的话,按你的做法就行。

楼主:
谢谢 maychang

我主要以后自己做电源 数据采集等东西用应该够了 呵呵 改天自己在屋里打个孔

网友A:
要是自己干,并且是做电源

你的地线可要搞得好些为妙。
电源是强电与弱电的结合,保护措施不可少,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