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检测交流

楼主(2009-05-04):
(无正文)

楼主:
单片机如何检测交流220

我想用单片机的中断或者IO去检测交流220是否存在,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例如用压敏电阻是否能实现?我现在的思路是做全波整流,然后用电阻加光耦的方式实现,但是这样有个问题就是,光耦输出端可能会是一个方波信号,这样的话对我检测220交流会有问题。请教高手有没有好的简单有效地方法?

网友A:
不同的要求检测办法相差很大

必需是220V吗?180V时算不算存在?
必需是50Hz吗?60Hz算不算?
必需是正弦波吗?有谐波成份行不行?矩形波行吗?
不同的要求检测办法相差很大

网友B:
光耦输出端可能会是一个方波信号

方波不就正是代表了交流的有和无吗?
如果允许若干周期之后才给出有或无的信号,整流之后加滤波即可。
如果要求一个周期之内就要求检测出来,方波“无”之后延迟二分之一周期再检测。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的支持

回复3楼:电压值不重要,无论电压是220还是180还是160,超过一定范围就认为有交流电了,50hz还是60hz也不重要,只要有变化就可以,当然了我们的市电不会有其它频率范围了。
回复4楼: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关键就是我是想把220交流电处理成一个开关信号来处理,如果靠程序去采样判断就没有我的顾虑了。
谢谢楼上两位的支持!

网友C:
变成方波,用中断计数测频率

楼主:
做全波整流如何?

这样可以不?
先串一个安规电容(电容的目的就是为了限流降压),然后做全波整流,然后并一个大电容,这样就会成了一个近似直流电压了。

网友B:
回7楼

还是用个小工频变压器比较安全。串电容,那就不是隔离的了。
整流之后加电容,不必很大,而且应该与电容并联电阻以放电,否则很慢。

楼主:
回楼上

隔离,可以在并联电容的后端加光耦隔离啊,对于快速放电问题同时也就不存在了。

网友B:
加光耦隔离当然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