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上的滤波电容谷值电压!!!!!

楼主(2009-03-11):
(无正文)

网友A:
负载、PWM的幅值和占空比

网友A:
另外还和电容的ESR有关系

为了更准确的回答楼主问题
请把问题说清楚些。是什么样的PWM?只是简单PWM电压信号,还是电源变压器输出的PWM

楼主:
DC-DC

我说的是宽范围输入的DC-DC,上面用了3843芯片进行PWM控制场管的导通与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