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过压保护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2009-03-12):
头次做这样的电路,心里没有底,各位帮看看
用市电做两路隔离的9V电源,输入端要过压保护,不知道像下面做行行?
在次级个加了个MOV。如果加PPTC的话是不是在画红圈圈的地方加比较好但是不知道怎么选型号?唉,没有做过,大家帮帮忙哦。

网友A:
这样的工频变压器小电源,有必要加过压保护吗?

楼主:
用在室外的控制系统的

因为直接从市政的路灯电源取的交流输入,主要担心雷电之类造成的浪涌对电路造成破坏,如果没有过压保护,一旦损坏了,那么多个点,麻烦大了。觉得还是要加上。
帮看看参数选得有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