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请教

楼主(2009-03-18):
1   锯齿波发生器 的频率精度越高 是不是幅度精度也越高
2    开关电源开关电源用锯齿波与用三脚波的优劣
3    搭建锯齿波发生器与集成芯片做出来的那个更好一些呢
4    现在开关电源的噪声最小能够做到多少  50w左右输出16v左右
5   做开关电源他的温度稳定性是与基准源的关系比较大么
6   想做温度稳定性20ppm的2%fs的 开关电源 可行么

网友A:
1、不是。
2、无所谓优劣。锯齿波电路比较简单,所以用得较多。
3、当然是使用专用芯片省事。
4、取决于你的滤波和屏蔽等等。
5、是的。
6、比较难。不过并不是做不到。

网友B:
关于温度特征

与变压器材料有关。(是说有一温度点,达到后材料失去原有的特征)

网友C:
re:4楼

楼主的温度稳定性是指温飘,而非磁材的居里点,温飘,可以通过对基准源加恒温槽加以解决,当然了,这样玩需要预热,最好是用高精度基准源+温度补偿

如果能用上俺前不久想出来的“线损自动补偿”,那更NB了

网友C:
线损自动补偿原理

在很久以前,俺所在的公司用过一款外购的适配器,2A的电流下,压降可达到0.5V, 本来这不影响电路工作,但客户却是不太满意,后来不得不增加成本,让供货商用大号的线材,贵了两块钱。

我们知道,线损是电流在导线上的压降引起的,如果用一个电流传感器,测出实时电流,对输出电压进行补偿,便可以在较大的电流范围内,稳定设备端的电压,这对远距离供电比较有意义。

当然了,可以增加两跟细导线,在设备端取样,但成本相对较高,而且因为检测回路较长,电路不容易稳定,是下策

网友D:
请教 电源测试技术员知识 (急)

明天去应聘电源测试技术员,但没做过,希望高手赐教,本人不胜感激!
要求:1.会使用示波器 2.会使用电子负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