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805的问题

楼主(2009-05-19):
我用7805将12V转换成5V,但是装置运行后7805很热,应该是5V功率太大的原因。现在想把12V先串接一个电阻再进7805,来降低7805的功率。这个串接电阻我应该选多大阻值和功率的?

网友A:
负载电流多大?

U-IR
P=UI=I2R
按基本的欧姆定律算

楼主:
都是单片机

7805给3个单片机和几个TTL芯片供电。

网友B:
先错略算一下,然后再做实验

在最大负载下保证电阻降3——4V

楼主:
谢谢

现在基本可以用了。串了一个2欧电阻,和4个IN4007.

网友C:
还不如加个散热片呢。

网友D:
这个东西就是试就行了

差不多就行了。凭经验加。不是很精确个玩意。

网友E:
12V转5V用7805即使只接一个发光二极管都会烫

中间接个7809,把发热分散一下,当然多串几个二极管也行

网友F:
用风扇

我做过好几个最简单的是弄个小风扇就好了。。。

网友G:

国家都提昌节能,你就这样白白浪费这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