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ANT大侠请进。DC-DC升压电路为可带不动负载

楼主(2009-05-19):
1.5V的7号电池经过DC-DC变为3V,为一个工作电流为10MA的负载供电(此负载在3V直流电源下工作电流为10MA)。实际测量时,负载两端电压为1.5V,电池回路的工作电流为160MA。但是DC-DC的PDF资料上说明,升压IC输入端电压为1.5V时,最大输出电流可达到60MA.请大侠帮忙分析下,为何会带不动负载,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你不会是用了轴型色环电感吧

楼主:
回大侠,我用的是色码电感.

该用什么样的电感?电感值如何确定?请大侠指导.发两个电感的图片,请大侠看一下,该用哪一种?

网友A:
俺果然没猜错

必须用功率电感, 你不想想色环电感的直流电阻分量?

网友B:
用3楼那种电感

网友C:
输入端加大电容+104

网友A:
那倒无所谓

boost的特点,是输入的低纹波电流

楼主:
换用100UH的功率电感,问题已解决。

现在负载可正常的工作。但1.5V供电回路有35MA的电流。如何降到最小。

网友A:
许多细节要考虑

1、电感前端对IC地,就近接10uF叠层陶瓷电容退耦;
2、电感的直流电阻要小,也就是说,电感体积稍大些为好;
3、输出二极管改用1N5817,压降比N5819低100mV左右,效率马上提高3%;

楼主:
谢谢POWERANTS大侠指点。

原理图是改成以下形式吗?

网友A:
差不多

但是只是有改善而已,并不能提升太多效率,毕竟输入电压太低,开关的导通损耗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