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5991控制的25V、300W电源,调试中、帮帮忙!

楼主(2009-05-19):
最近做用L5991A控制的双管正激开关电源, 25V、300W输出,200kHz。

昨天把板子焊好了,今天调试了一天还是没结果。问题好像是通电后L5991没有偏置电压,未工作,从而由它控制驱动的两个MOS管也不能正常工作,导致输入整流滤波后的全部电路都不能正常工作(输入整流部分正常工作)。

最后,我将图中L5991A偏置电路拆除,将一外置12V电源通过电阻分压后得到的8.5V电压加到L5991A的偏置管脚,最后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请版主和高手们帮忙分析分析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说明:此原理图是参照L5991A的官方应用文档的,我未对其做任何改动。官方应用文档中标注的是L5991A,偏置电路用的18V稳压二极管稳压的,但是在L5991&L5991A的说明书中看到L5991的启动电压不超过16V,而L5991A启动电压不超过9V。这样一来,应用文档中的偏置电路是否有错?

L5991&L5991A的说明书、L5991A的官方应用文档见附件。下面另附我自己画的原理图(图中只多加压敏电阻和热敏电阻、保险丝等)

L5991 datasheet.pdf

300W SECPNDARY CONTROLLED TWO-SWITCH FORWARD CONVERTER WITH L5991A.pdf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19212819610.pdf

网友A:
手扶式拖拉机

得先启动一下

楼主:
请问蚂蚁

请问要如何启动啊?
不是已经在滤波电感上加了辅助绕组供电了么。?
蚂蚁给具体说说啊

网友A:
启动电路

通常是用RC来启动,手册上有启动电压及启动电流

网友B:
俺也请教下PowerAnts

打算做一个 AC220V 50HZ 输入   DC12V 300mA输出 成本5.0元左右的电源,有什么好的电源芯片方案请推荐下. TKS!

网友B:
或者代为开发

当然是付费,只是费用尽量少点,免得老板觉得俺们太白菜.

楼主:
RC启动?

就是说原理图启动部分不完善。。
不怎么清楚RC启动、、
蚂蚁能不能具体说下在我这个图中怎么接?
谢谢蚂蚁、、

楼主:
官方应用文档中的说明

2.2 Start-up circuit
As already mentioned in the introduction section, the controller is located on the secondary side of the power
transformer, and for this reason, a start-up circuit has to be provided for a correct system activation.
The start-up circuit is based on a diac sending a train of controlled pulses to the low side drive section; the floating
drive section is energised by the second secondary gate drive transformer winding .
As soon as the L5991a wakes-up, it generates a pwm signal enabling the start-up circuit.

大概翻译为:前面已经介绍控制器放在二次侧,因此启动电路就必须提供合适的方法令IC工作,本设计基于采用二端交流开关送出一触发脉冲给低边驱动部分,高变MOS再由二次侧供电,L5991即刻唤醒,即产生PWM信号从而完成启动。

问:此说明中的二端交流开关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启动的描述,我没弄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