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得到的方波倍频。

楼主(2009-05-23):
现在要做一款输出频率在1~5Mhz方波的电路。单片机只能输出大约100K左右的PWM,请教一下,外围用什么元器件倍频比较好呢?

网友A:
锁相环

  锁相环74HC4046

网友B:
换个单片机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回去查74HC4046资料看看。

顺便问一下,那个单片机能输出5Mhz的方波啊,这么强?

网友B:
普通的51就可以

用T2的频率输出功能

楼主:
楼上的,51真的可以输出1~5Mhz的频率么?

好像51自己也只跑到1Mhz左右的指令周期吧?那个51可以?推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