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黑色的热缩管上写白色的管号?

楼主(2009-05-30):
最近用了一个10毫米的热缩管,套在几个接线柱上,发现要区分管号,不知道怎么在黑色的热缩管上写东西,哪位大侠知道,谢谢告诉一下,最好是写白色的字,字体大小最好和油笔写的差不多~~可是我没找到有白色的油笔的~~

网友A:
你不会买白色的热缩管再写黑色的字啊?

网友B:
银白色的油笔有的

楼主:
谢谢,我已经套上去了啊,不想拆~~那里有银白色的油笔啊?

网友C:
写的比较丑,有专门的套管打印机

但一般也是白色套管,耗材是黑色碳带

网友D:
有。

有白色的油笔呀。

网友D:
文具店有

文具店

网友E:
换个方式

做个小牌子  用扎带绑上不行吗?

网友F:
涂改液行不?

网友G:
圈圈的方法玩具级的。不过对楼主的问题ok的

楼主:
圈圈的做法太夸张

我是做产品的,别人会要有涂改液的东西吗?

网友H:
既然是做产品,那就去买台线标机,或者至少要买线标管

你的做法本来就是玩具级

网友I:
买个打标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