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V/12A恒流源设计

楼主(2009-06-24):
我现在需要设计一个9V-18V输入,输出为最大电压4V,最大电流12A的恒流源,要求电源大小可调,开关方式控制,因为人第一次弄这种电源,不知有什么方案可行,纹波要小,请了解的能否推荐下啊?在此谢过了!

网友A:
原理很简单

就普通的降压型DC-DC控制器就行.但是要做好并不不容易,要纹波很小,得用两相,三相输出

楼主:
两相三箱输出?能推荐下芯片型号吗?

我对这种芯片不熟。能提供下参考资料最好,谢谢!

网友A:
你打开机箱,找CPU旁边

那就是两相/三相的VRM调节器,改一下取样控制,便能做50A的CRM调节器

楼主:
请问这样可以实现电流的数字调节吗?

我必须还要电流能够数字调节大小,就是说通过MCU给个DA或PWM信号出来,来调节电流的大小。

网友A:
可以的

有两种方式可以完成,一种是你的MCU输出模拟量来作为基准,用硬件完成恒流控制,另一种是直接数字环路控制,这得用DSP,或是ARM9才能完成

网友B:
我有最简单的

单片(内置MOS管),最大输出电流12A,方便简单,资料:Hill77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