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在直流电机中的保护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09-07-02):
我用全桥的形式驱动直流电机,但是需要不断的正反向通电(可以理解为正反反转,特种直流电机),IGBT采用的是1200V 400A的IGBT半桥模块,电机额定电压220V,额定电流200A.现在我只对直流母线上的寄生电感产生的过压做了保护,但是不知道如何对线圈产生的反向电动势对IGBT产生的过压做保护,请教各位有IGBT使用经验的达人

网友A:
母线上并小电容

注意死区时间
1200V高了,800就行   400A到是比较紧